MT8080T问题

楼主(2007-12-10):
画面已下载,用鼠标点击各画面功能正常,拔掉鼠标用手指触摸
却不灵活,画面指示箭头不跟踪,而且乱动,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LB9018可以切换鼠标显示

网友B:
请将屏的工程清空,再使用最新版EB8000V106c1119软件再下载一次程序试试

网友C:
拔掉鼠标用手指触摸
却不灵活,画面指示箭头不跟踪,而且乱动如果
1:请问如果不用手指触摸乱动吗?
如果不乱动,那么乱动是由于手指的触摸造成的,可能是你的手指在乱动。
2:你说的不灵活可能是你的手指在滑动的过程中用力不均匀造成的。
3:如果不是以上两个原因造成的。请遵从autolife的指导!

楼主:
谢谢已解决。原因是必须校验鼠标。方法:将拨码开关1至on位重启上电,画面将陆续出现五个十字光标,同时用小指按顺序点击这五个
光标,然后不选择清除工程,拨码开关复位,重启即可。

网友C:
解决就好,呵呵,其实"鼠标用手指触摸
却不灵活,画面指示箭头不跟踪"
不灵活不要紧.这个箭头就是为鼠标设计的.没有了鼠标,其实,这个箭头想想也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请问qm是那里的朋友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大家讨论学习.

楼主:
用MT8000深有体会,PLC用的是AB SLC-500系列 I点不能直接读须用中间变量转换,功能虽多感觉还是MT500实用.

网友D:
MT8000的PLC驱动在设计时有考虑到满足原来MT500客户的需求
I点应该也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俺试了N次读点....结果...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