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在凌晨时经常自动跳

楼主(2007-12-10):
最近天气转凉,厂里的设备压铸机出现了怪问题,油泵电机是由一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由一启动开关,一急停开关实现自锁的简单的控制电路控制的,在凌晨的时候会自动跳,重新按启动后又正常,有些机子有的晚上跳好几次,有些少一些,很多台都出现这情况,有些晚上也有可能不跳的,白天正常.

楼主:
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各位大侠

网友A:
接触器跳?不可能吧!接触器下没接热继电器吗?估计是热继电器动作了!

网友B:
注意一下电源吧,否则没道理都跳的.

网友C:
热继电器动作?或者电源电压那个时候低

网友D:
是不是晚上电压偏低啊?热继没有动作吧?或是别的原因,如接触不良等

网友E:
可能是电网电压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人为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晚上电压应该变高才是啊,还没测过,今天测下
热过载拆了还是一样.
人为的基本可以排除,操作工要赚钱啊

网友G:
1、有可能电网电压升高导致。
  2、也可考虑是否环境温度低,液压油又冷又脏、粘度大,导致过载保护?

网友G:
如果没有保护元件,仔细检查线圈控制回路。虚接,往往是很常见并且不容易发现的故障。

网友H:
支持楼上的楼上

网友I:
可能是电压的问题.靠平时多关注

网友J:
看一下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啊!再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K:
晚上有没有大功率设备启动,引起电压瞬间跌落.

网友L:
心病!~  那只是接触器的问题,还有电压的,只要查清楚了,就一切了知

网友M:
接触器是控制油泵电机,油在白天温度比夜里的油要润滑,到晚上油会变粘,造成电机过载,接触器就动作。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N:
换新的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N:
一定要检查急停开关触头.

网友O:
乙卯兔: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12 20:11:00
一定要检查急停开关触头.
同感

网友P:
应该与电网电压有关。

网友Q:
白天不跳晚上跳,怀疑是有鬼.呵呵。

网友R:
看看是否停止按钮有问题,装个小小的电压监测装置

网友S:
心理作用而已,我就碰到过因为一个止回阀不好,检测设备一次合格一次不合格的情况。很准的,到现在也想不通怎么会那么准。仔细检查一下就行。应该是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T:
这种情况我们公司以前也有发生过,使用的是富士的接触器,外接220v交流电,但接触器内部有整流装置,线圈是直流的,在夜间温度低时会瞬时失电,我们做过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