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问CPM1A的程序可以直接复制到CP1L吗

楼主(2007-12-10):
请问CPM1A的程序可以直接复制到CP1L吗?
老CPM1A现在缺货`想用CP1L直接去做`有大哥这样做过吗?

网友A:
一般用CX-P转化一下程序就可以,当然 有些特殊的比如高速计数什么的要手动改

网友B:
不知道数据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个别的需要调整,而且cp1l需要更高的版本。比如原来可能是DM,现在需要调整为D,还有计数器和定时器等。

网友D:
手动修改一下不就行了,或者用CPM2AH就基本上不用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