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区别

楼主(2007-12-10):
1:外螺纹G1/2,内孔Ф11.4mm
2:外螺纹G1/2,DIN16288
3:外螺纹NPT1/2
4:外螺纹M20*1.5
5:外螺纹:4分丝  上述五种螺纹的标准及区别。本人初学者向各位前辈 大侠请教。谢谢!

网友A:
去查查新华字典

楼主:
能查到就不来这了
还请明白人给通俗地讲讲

网友B: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要看图,机械手册上有的,NPT是锥螺纹

网友C:
机械手册有

网友D:
谁贴出来吧

网友E:
大致按照公制/英制和圆柱/圆锥分别.
英制的用英寸为单位.比如1/2,3/4,4分等.1英寸=8分.1/2就是4分.
公制的用mm为单位.比如M20.
G是圆柱螺纹,平纹.螺纹长度上是一样的直径.螺纹不做密封作用.密封要加垫圈等.
NPT是锥纹,斜纹.长度方向直径是由小到大的.螺纹可以用来密封.自来水管的那种.
M20x1.5是平纹.20应该是直径,1.5是螺纹距.
各种螺纹,除大小区别外,螺纹距和螺纹的角度都有区别.有些貌似可以混用几圈,但最好不要混用.
详细情况,可以在google或者baidu等等搜索输入"螺纹标准"查到.

楼主:
外螺纹G1/2,与外螺纹:4管分丝一样吗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发帖子。谢谢!

楼主:
 外螺纹G1/2,与 外螺纹:4管分丝一样吗
 外螺纹G1/2,与 外螺纹:4管分丝一样吗
 欢迎大家积极发帖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
NPT是锥纹,斜纹.长度方向直径是由小到大的.螺纹可以用来密封.自来水管的

谢谢,也学到点东西
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A(2008-01-12):
有些东西是必须经过人传授的,如果自学可以学会所有东西的话,就不必有学校了。

网友G:
你找一本钳工方面的书,机械手册方面的书,上面很清楚的。NPT属于美国标准的锥管螺纹,螺纹角60度,锥度1/16,你可以从美标上查到。

网友H(2008-03-12):
如果世界上只有公制螺纹该多好啊,就不用为这些头痛了

网友I:
市场有卖螺纹规的,卡卡就知道。可测标准螺纹与管螺纹

网友J:
G1/2表示的是管螺纹,管螺纹一般都是英制的,M20X1。5表示的是公制螺纹,20是直径,1。5是螺距。

网友K:
   这可是让我学习了,

网友L(2008-04-21):
机械手册第四版上好像没有这个!

要看老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