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07-12-10):
请问各位高手,用两变频器控制分别控制两台变频电机,要求转速控制尽量要相同,用怎样的变频器与电机,还要什么样的控制器,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法呢?
   谢谢!

网友A:
以前好象讨论过这个,可以去搜索一下,是控制放料吗

网友B:
就算是用伺服,也是有差异的。要看转速相同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