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使m8029复位

楼主(2007-12-10):
请问plsy指令接着m8029。
--||————————[PLSY D210 D212 Y000]
   M10  |
        |——||——[RST M500]
              M8029
在输出完毕后怎样才能使M8029再复位呢?

网友A:
看程序应该是三菱PLC吧?m8029是应用指令的完成标志,不用外部参与PLC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B:
恩,楼上的说的对,M8029只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瞬间 接通
所以 一班都要  M8029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
可是我用触摸屏监视发现M8029置位后不复位了。。

网友D:
--||————————[PLSY D210 D212 Y000]
   M10

指定脉冲输出完后,完成标志M8029置1。M10由ON变为OFF时,M8029复位,停止输出脉冲。若M10再次变为ON则脉冲从头开始输出。

楼主:
哦,那么m10变为OFF的时间若是不足一个扫描周期,m8029不会复位是吧,

网友E:
是的,需要加RST复位

网友F:
如果在一个CPU扫描周期内只动一次那么就不需要复位M8029,如果在一个CPU扫描周期内动的不只一次那么就需要复位M8029。

网友F:
经过我使用后发现,M8029是不能复位的!但是可以作为下一个动作的触发信号!

网友G:
配合步進指令編寫,掃到這一步M8029一至動作應該是下面的步驟執行條件不滿足.

网友H:
M8029只是程序执行结束的一个标记。

网友I:
呵呵。。楼上说得对呀!~

网友J(2008-02-05):
特殊的继电器查手册比较好,不过有时手边没有,提问也是最好

网友K(2008-04-07):
M8029不用程序复位的

网友L:
加入QQ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

网友K:
M8029i不用程序复位的,楼主你的PLSY指令前面的条件OFF后,M8029也就跟着OFF

网友M:
软件上帮助也有啊 不用那么费劲

网友N(2008-11-30):
这是不是和变频器的通信程序?

网友O(2011-02-19):
不知道的别瞎说啊大哥们,会误人子弟的。8029不是只接通一个周期。脉冲输出完毕后一直置1,直到M0断开后复位。

网友P(2011-05-19):
对以上的答案真是佩服啊

网友Q:
晕倒,你们这些人啊。真是……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29]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029
名 称 指令执行结束
内 容 OFF: 指令执行中
ON : 指令结束
详细说明

DSW(FNC72)等等的动作结束时动作。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网友Q:
简单一句话,指令执行完成,M8029 ON.一个扫描周期后就OFF。

网友R:
三菱书上说的  运行结束后  后自己复位的啊。

网友S:
指令执行完成,M8029 ON.一个扫描周期后就OFF

网友T(2011-07-16):
脉冲程序执行完,自动复位,接衔下一步程序。

网友U: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的别瞎说啊大哥们,会误人子弟的。8029不是只接通一个周期。脉冲输出完毕后一直置1,直到M10断开后复位。

正解

网友V: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的别瞎说啊大哥们,会误人子弟的。8029不是只接通一个周期。脉冲输出完毕后一直置1,直到M10断开后复位。

恩,对的哦

网友W(2011-08-15):
学习了,谢谢了。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