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学习无罪,工作受累

楼主(2007-12-10):
现有一系统改造,原系统 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7.5KW) + 一对齿轮(传动比3:1)  输出的转速100/s
由于工作时振动很大,加上其它原因需要改造,现在设想如:
 1、用 变频调速电机
 2、用 直流电机+全数字调速器

都不用变速箱
要保持原系统的转矩相对不变
现在功率怎么定,要计算的话很难。经验上呢。谢谢!

网友A:
因为7.5kw*3=22.5kw,所以可以选个22kw的,但是极数不变;或者电机功率还是7.5kw,在原电机基础上极数乘以3也可以,自己理解吧

网友B(2008-02-01):
你理解的都不对他怎么理解

网友A(2008-03-24):
若我理解的不对,楼上的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D:
那转速还是达不到啊,100转什么概念?用变频的话也就是3.7HZ左右啊,不行的

网友E:
 那就用伺服
感兴趣,欢迎来函致电给您做个方案
0755-33643798  rosezs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