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电动机

楼主(2007-12-10):
我单位空压机电机为:JSR127-8,130KW低压绕线式异步电机,最近因转子上的电抗器损坏,而无法使用,定子完好,想把电机改为鼠笼式异步电机,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好的方法、建议,请赐教!!谢谢!期待你的高见,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A:
绕线式和鼠笼式说的都是转子,绕线式电机启动方法和鼠笼式不一样,如果绕线式电机启动用电抗坏了,是不是可以把转子线圈全部短接,然后用软起启动定子,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用,我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只是感觉可行,不对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教!

楼主:
是的,我们就是准备把转子扁铜线短接啊,最大的麻烦是:如何短接才最可靠、最安全,因没有这样干过所以不敢贸然试验啊,在把定子给弄坏了就更麻烦了,就是哪位有绕线式改鼠笼式经验的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B:
转子线圈全部短接,以前试过,75KW,可长期运行.变频器控制.短接方法:在电机接线盒内用短接铜片短接.

网友C:
把转子短接!用水电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