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大家好,威伦新手请教

楼主(2007-12-10):
我用的EasyManager软件,新建一个程序,我连接的plc是MASTER-K120S,K7M-DR20U
想把图放到图库里
不知道怎么操作
请高手一二
就是想把照片放到屏上

网友:
先将你的相片处理成位图格式,如果是MT500系列的屏,要存成256色的,如果是MT8000系列的,可以存成24位位图格式。然后在EB500软件的编辑界面,点击“图库”-“位图库”-“调用位图库”,点击“添加位图”按钮,按步骤找到刚才处理的图片,添加进来。然后在窗口上放置一个位图元件,图形选择位图库里添加的图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