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5510KW如何跟組態王通信呢?

楼主(2007-12-10):
請教各位大蝦:

用RS232連接5510KW和PC,通信正常,
5510上面搭載5013在slot1,如何知道5013上3個通道的地址..
在KingView上定義I/O呢?

网友A:
我记得组态王有专为5510KW开发的驱动,跟亚控技术部联系吧。

网友B(2008-01-16):
组态王支持adam5510,不知道和5510kw是否相同,此设备支持modubs协议,建议你先咨询 硬件厂家。其他详细问题可以致电亚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