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II编码器疑问

楼主(2007-12-10):
编码器接口只有5根线(其实只用了4跟,电源2,差分2),想知道它的编码器输出有哪些信息?经过了哪些处理?
谢谢。

网友A:
这就是日系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接口,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串行数据接口,日系伺服的这类接口都是加密的,而且各家与各家之间也不兼容。不像欧系的EnDat,BiSS,或Hyperface等。

楼主:
它的编码器的结构应该还是一样的吧,只是把编码器产生的原始A、B、Z、U、V、W信号在输出之前进行了处理,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编码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B:
"它的编码器的结构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好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拆过三菱的17位编码器,与与传统的带A、B、Z、U、V、W信号的增量式完全不同,估计安川的16位以上的编码器结构肯定也一样不同,至于其13位(8192)的增量式很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楼主: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搞的那么复杂,它的电机必须由它的控制器驱动?
欧美的比较喜欢用旋转变压器吧,不知道接口是不是标准的,准备买台看看。

网友A:
旋变多用于严苛环境,一般工业系统还是编码器用的更多,欧洲的(绝对式)标准都是对用户开放的,不像小日本。作为经济动物,日系之所以“喜欢搞的那么复杂,它的电机必须由它的控制器驱动?”还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线,因为低端产品中国人也能做了。

楼主:
怎么欧美就不怕中国人抄袭,而日本人就那么防着呢?

网友A:
都是同为汉字文化体系下的东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