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咸器150/5结电表.量三台55KW的电动机

楼主(2007-12-10):
互咸器150/5结电表.量三台55KW的电动机可以吗?

网友A:
55KW电机额定电流102A左右吧,空载也有90A只有吧,你三台电机同时开启的话就300A左右了,150A的互感器有点小了吧,这样测量出来的话不准确,我知道有600/5的,应该也有400/5的吧。选靠近的会好些。

网友B:
会跳的鱼说的对,有300/5  400/5的互感器

网友C:
用400/5的互感器

楼主:
用150比5的为什么会不准.
是快了不是慢了?
关注中.......

网友D(2008-04-22):
而且还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同时起动。因为同时起动的起动电流更大。如果要接电表的话,还要0.2级电表。因为正规的计量电表是用0.2级电表的。

网友E:
如果真这么接,电表读数可能比实际值要小,长时间电表可能会损坏.

网友F:
真有可能损坏电表, 不要这样应用啊

网友G:
用400/5的互感器
150/5的不能用。

网友H:
为什么不能用150/5的互感器:首先150/5的电流是5A.电表应该是1.5到6A的.当电流达到150的密度,户感器就会感应出5个流量的密度供给电表来计量.如果主回路电流超过了150.这样互感器的流量也会成一定的比例增加.当互感器的流量超过电表自己承受的电流,时间一长就烧掉了. 当然也会出现误差的计算,带保护的电表就停止工作.所以不可用.

我推荐400/2的互感器.计量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