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程序和子程序

楼主(2007-12-10):
我想问一下,plc在执行子程序的时候是否同时执行主程序呢(如果主程序条件满足的话)。
另外,子程序的返回是根据调用子程序的条件不满足呢,还是根据子程序已经执行完毕呢?

网友A:
只要调用了子程序,就会调用到子程序执行完毕。我觉得调用子程序的同时应该是调用主程序的,但是如果中断就不一样了,要考虑扫描周期

楼主:
三菱plc。
还是有些不明白。
如果子程序里有plsy指令又有什么不同吗?是不是plsy指令不用执行完毕就直接返回呢,就是说执行plsy指令的同时去执行子程序下面的程序。

网友B:
应该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C(2009-08-14):
都是顺序扫描,循环调用啊,看你用的什么PLC了哦?

网友D:
子程序要看你的调用的条件来执行的,如果用M0来调用子程序,且子程序里有PLSY指令,当MO和PLSY的前提条件都成立的话,PLSY将执行,但如果执行中MO变为OFF,那PLSY也就断了,而且PLSY对于FX的不同的型号的要求也有点点区别的,一般最好把PLSY放在主程序中,而前提的条件有不同就可心放在子程序或主程序中,主程序在执行中遇到子程序调用条件成立,则在子程序调用处开始执行子程序,执行到子程序结束指令又返回到主程序前面位置的下一步,也就是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步。

网友E:
要解释你的问题要引入一个概念:后台执行。

网友F:
一般PLC都是 循环扫描 主程序,当子程序的调用条件满足时,才会“扫描更新”子程序,子程序执行过程中,遇到 RTS 则返回主程序的入口处继续往下扫描更新主程序。

哎,怎么又无法上传图片了。。。。。。。本来想用图片说明的。

只好用回答的了

1.PLC执行子程序的时候,当碰到RTS就返回到主程序,继续往下执行。

2.子程序的返回是看到RTS就返回。

3.子程序只有被调用时,元件的状态才会更新,否则保持为上个周期扫描到时的那个状态。

若想详细讨论可进群:53112576

网友G:
按一般程序规律顺序执行,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子程序才被执行。

网友H:
呵呵,楼主仔细看看编程手册把,对子程序有详细说明,

没有主程序和子程序这一概念,很可能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子程序是相对主程序的一段程序,必须由主程序去调用,调用形式又分有条件调用,无条件调用两类;当一个子程序中又调用了另一个子程序,即为子程序嵌套调用,好像S7-200最多嵌套

8层深度!子程序返回指令,RET 指令返回到调用处;其实就是在调用子程序之前,先把当前 IP (指令指针寄存器)PUSH 压栈(也叫保存地址,保护现场),待子程序执行完成返回时, POP 出栈(将栈顶,之前保存的地址),恢复现场,即将栈顶值传给IP;这样就可以在子程序返回后,在原调用处继续往下执行;

不论是那一种PLC ,原理都是相通的,不过有的PLC 支持功能块,类似子程序,但那是宏,即在编译的时候就独立为该功能块实例分配内存,和子程序有差别的,这一点注意!

其他的自己看吧!

网友H:
不好意思,我上面想说:没有主程序和子程序同时执行这一概念!

网友I:
顶一下十楼的。。。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J:
涡轮流量计觉得主程序调用子程序。

网友E:
我要更正10楼的一个说法。

<子程序是相对主程序的一段程序,必须由主程序去调用,>

不必一定要主程序调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我要继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