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请教

楼主(2007-12-10):
想请教一下各位F700变频器是不是具有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可以问问厂家

楼主:
谢谢!如果能问到就好了!有很多厂家的技术员对“标准”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看样子要学学怎么编通讯协议了

网友B:
是的,但是必须用485端子通信,用pu口不行

网友C(2008-01-21):
F700没有,A700有标准的MODBUS RTU

网友D(2008-03-04):
手上刚好有本F700的产品样本,其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除了支持原来的三菱专用通讯协议外,增加支持Modbus-RTU(Binary)通信协议。"

网友E:
看好啊!是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连,应该没有一家可以!

网友D:
下面引用由szalpha在 2008-3-4 12:01:00 发表的内容:
看好啊!是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连,应该没有一家可以!

--------------------------------------------------------------------------------------------
没有一家可以?看来您玩触摸屏玩少了。
Hakko,富士都是以触摸屏直接连变频器作为卖点的。
富士已经提供对三菱的FR系列的支持。
如果知道对应的地址,那么使用Modbus RTU就可以直接玩了,国内大部分国产触摸屏也应该支持Modbus RTU的。
以上!
Good Luck!

网友F:
三菱F940和FR变频器可以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指点!其实我们公司也正在做这项工作,一家国产的屏和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直接连接,给我们公司产品在一些专业应用行业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良好的用户使用界面。
正如yuanle兄说言“使用Modbus RTU就可以直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