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数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10):
请问各位自动化同仁:
1.如何读台达EH PLC中某一数据寄存器中的值(不借助第三方软件)只用编程软件或手持编程器,如D100的值=XXXXH?
2.将D100的高8位和低8位分离有几种方法?

lc1372002@yahoo.com.cn

楼主:
1.把D100 MOV到某一数据寄存器如D200,再监控D100即可。
2.有三种方法:(把D100的高低8位分别放入D102和D103)
一、LD Xo
    OUT M1303
    XCH D100 D100
    WAND D100 H00FF D102
    WAND D100 H00FF D103
二、WAND D100 HFF00 D102
    ROR D102 K8
    WAND D100 H00FF D103
三、LD M1000
    OUT M1168
    LD X0
    SMOV D100 K4 K2 D102 K2
    WAND D102 H00FF D102
    WAND D100 H00FF D103

网友A:
说到 台达 数据寄存器问题是有不少困惑:使用 SS 系列 PLC Modbus 通讯读取仪表数据。 应该读取的数据是 50.2 ,观察编程软件得到如下的寄存器数据表格。
根据专家的答复要取得数据要将 D3、D4 的数据转化为十六进制,D3、D4的内容为01F6Hex = 502 即为 50.2 。 问题是台达的 PLC 要取得数据 50.2 必须要进行这些 转换、合并 才行吗?

网友B:
 D3、D4 的数据转化为十六进制,D3、D4的内容为01F6Hex
是怎么转换的,请教高手呀.

网友C:
D3*256+D4

网友D:
深圳市鹏辉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台湾士林PLC 大量供应.有现货.交货准时.价格优惠.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好.欢迎采购.

中国总代理台湾士林PLC,士林可编程控制器,Shihlin
我公司是一级代理台湾士林PLC,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好,价格优惠,库存充足,
用士林PLC,可以完全和三菱兼容,质量一样,材料一样,货期要比三菱快,价格相当比三菱便宜一些,

现我司近期内诚招各地二代理商和特约经销商,如有意向可向本人电议!!

如下常用型号:
注:以下型号MR是(继电器输出) MT是(晶体管输出)
例如:AXON-40MR-ES(继电器输出)AXON-40MT-ES(晶体管输出)

AX2N-16MR-ES
AX2N-16MT-ES
AXON-24MR-ES
AXON-24MT-ES
AXON-32MR-ES
AXON-32MT-ES
AXON-40MR-ES
AXON-40MT-ES
AXON-60MR-ES
AXON-60MT-ES
AXON-8EYR
AXON-16EX
AXON-16EYR
AXON-14EYR

AX2N-1PG-E
AX2N-48MR-ES
AX2N-48MT-ES
AX2N-80MR-ES
AX2N-80MT-ES
AX2N-128MR-ES
AX2N-128MT-ES

AX1S-20MR-ES
AX1S-20MT-ES

以上全是台湾原装进口,欢迎来电沟通了解,13686478857 梁先生(销售工程师)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9区好运来商务大厦A座F5017室,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686478857    传真:0755-27893359  QQ:289552422  贸易通联系:yes020

楼主:
D3D4=K1K246=H01F6

楼主:
台达PLC应用手册7-79中的设置CH1、CH3为模式0,CH2、CH4为模式3,手册上为H3030?应该为H0618是吧!
    另外,设置OFFSET和GAIN的目的是什么?是改变线性分辨率?还是其它什么?

网友A:
楼上网友“zjq”的算法倒是很巧妙,不知大家看明白没有?
D3 * 256 + D4

楼主:
TO 哈工大:
   D3×256+D4中的256就是16的2次方,即16进制数倒数第三位的权,OK?

楼主(2008-04-02):
各位同仁:
      本人现急需一张自耦减压启动器的一次和二次原理CAD图,有的请提供!谢谢!

    LC1372002@YAHOO.COM.CN

    2008.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