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调节阀CV值

楼主(2007-12-10):
那位能介绍一下

网友A:
CV的概念是流通能力,标准

网友A:
CV代表阀门的流通能力,标准是进口6BAR,出口5BAR,每分钟流过水的公升数,越大的流通量越大,有时也用有效截面积。两者可以换算

网友B:
调节阀流量系数Kv的定义为:当调节阀全开,阀两端压差△P为100KPa,流体重度r为lgf/cm (即常温水)时,每小时流经调节阀的流量数;国外,流量系数常以Cv表示,其定义的条件与国内不同。Cv的定义为:当调节阀全开,阀两端压差△P为1磅/英寸2,介质为60°F清水时每分钟流经调节阀的流量数,以加仑/分计。
由于Kv与Cv定义不同,试验所测得的数值不同,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Cv = 1.167Kv

网友C:
楼上好厉害。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