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技术

楼主(2007-12-10):
我厂有一太加热设备,有高温和低温,分别由两个热电偶测量.现在要取他的平均温度做信号的输入,怎么解决?
谢谢赐教!!

网友A:
找宇电的邵工,我有问题都找他解决

楼主:
他的QQ号..............?

网友B:
我知道西门子有一种信号转换装置SEL62.19,可以计算最多8路的DC0~10V信号的最大值、最小值和算术平均值。对2个热电偶的输入信号就没用了,除非你将2个温度传感器都换成0~10V输出的。

楼主:
小兵嘎子
你的QQ好是....?
我加你了
能不能讲讲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