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07-12-10):
用普通指针万用表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一个表笔刚放上去,另一个表笔还悬空着呢,可是万用表就有读数了,而且还挺大,和输出的线电压差不多,为什么?好几台不相干的设备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变频器是有负载吗?

楼主:
有负载,电动机运行中量的输出电压

网友B:
感应出来的,一般不能反映实际值。表笔就是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