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必要更换热水器的线?

楼主(2007-12-10):
   家中装修,施工前已将热水器的电源线放的是4mm2,电源线已埋地敷设好,墙面地面均做好后购的热水器,购的是一种新式的热水器,功率达7KW.
   据计算,热水器的额定电流为31.7A,而热水器的进线电源线4MM2(其额定电流为42A,空气敷设).
   请问各位专家,不更换电源线,足够安全吗?

网友A:
应该不用换,因为热水器并不是经常大负荷工作的,而且你的进户线应该也是4平的,空开是32的,你看一下热水器的标称功率和电流

网友B:
  “额定电流为31.7A,而热水器的进线电源线4MM2”

1、31.7A/4MM2 = 8A/MM2;
2、应该是3-5A/MM2;
3、所以线经小了!!!

网友C:
4平方的线,一般是可以通过40A的电流,加上你是埋在墙内等一系列的折算下来,应该可以不用换!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换成6平方的!如果是我,我是不会换的,因为我很穷!哈哈!

网友D:
一般来说进户线大多数是4平方的,如果你换成6平方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进线就小啊,所以说加装了漏电保护器,就不用害怕了。4平方足够了

网友E:
7KW的热水器是即热式的吗?一般人的冲凉时间也就十至二十分钟,短时间过载问题不大.不用换!

网友F:
可以用,不过最好不要调节在7KW,5KW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