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7-12-10):
我想做一个延时程序,但我看定时器的输入都需要脉冲输入,能不能不用脉冲做定时器的输入,比如让起输入一直1可以吗?时间到后我就给定时器重新赋值,300中有没有特有的延时指令,希望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SD不就是延时接通的吗,且输入须一直为高电平定时器才会运行的,定时时间到,输出'1'

网友B:
西门子有5种类型的定时器

网友A:
哪只五种

网友C:
时间到后我就给定时器重新赋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S_PULSE脉冲S5定时器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上升沿,S_PULSE(脉冲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定时器在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为"1"时运行,但最长周期是由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值。只要定时器运行,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就为"1"。如果在时间间隔结束前,S输入端从"1"变为"0",则定时器将停止。这种情况下,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0"

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定时器复位(R)输入从"0"变为"1"时,则定时器将被复位。当前时间和时间基准也被设置为零。如果定时器不是正在运行,则定时器R输入端的逻辑"1"没有任何作用。

可在输出端BI和BCD上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端是二进制编码,在BCD端是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经过的时间。
2:S_PEXT扩展脉冲S5定时器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上升沿,S_PEXT(扩展脉冲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定时器以在输入端TV指定的预设时间间隔运行,即使在时间间隔结束前,S输入端的信号状态变为"0"。只要定时器运行,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就为"1"。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则将使用预设的时间值重新启动("重新触发")定时器。

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复位(R)输入端从"0"变为"1",则定时器复位。当前时间和时间基准被设置为零。

可在输出端BI和BCD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处为二进制编码,在BCD处为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经过的时间。
3: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上升沿,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只要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为正,定时器就以在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间隔运行。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而没有出错,并且S输入端的信号状态仍为"1"时,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1"。如果定时器运行期间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定时器将停止。这种情况下,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0"。

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复位(R)输入从"0"变为"1",则定时器复位。当前时间和时间基准被设置为零。然后,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变为"0"。如果在定时器没有运行时R输入端有一个逻辑"1",并且输入端S的RLO为"1",则定时器也复位。

可在输出端BI和BCD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处为二进制编码,在BCD处为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经过的时间。
4:S_ODTS保持接通延时S5定时器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上升沿,S_ODTS(保持接通延时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定时器以在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间隔运行,即使在时间间隔结束前,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变为"0"。定时器预定时间结束时,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1",而无论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如何。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时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从"0"
变为"1",则定时器将以指定的时间重新启动(重新触发)。

如果复位(R)输入从"0"变为"1",则无论S输入端的RLO如何,定时器都将复位。然后,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变为"0"。

可在输出端BI和BCD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端是二进制编码,在BCD端是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
5:S_OFFDT断开延时S5定时器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下降沿,S_OFFDT(断开延时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如果S输入端的信号状态为"1",或定时器正在运行,则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1"。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定时器将复位。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再次从"1"变为"0"后,定时器才能重新启动。

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复位(R)输入从"0"变为"1"时,定时器将复位。

可在输出端BI和BCD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端是二进制编码,在BCD端是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经过的时间。

网友A:
还有IEC定时器呢

楼主:
S M0.0
A M0.0
L S5T#1S
SD T1
A T1
R M0.0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如果循环扫描,定时器可以没次都延时吗?

网友D(2011-06-25):
那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