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关于氧化锆的使用疑问

楼主(2007-12-10):
我们这里用的是美国泰迪(TELEDYNE)公司的9060氧化锆分析仪,自带加热器,以空气为参比气,未起炉时显示为空气中氧含量21%,起炉后显示数值不变化,(镐头安装在尾部烟道,起炉后经验值为2%左右)参数设定没有错误,吹扫气路无泄露。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结构装反了,参比气直接吹到镐管了。因为它不是牵引的,如果是牵引的,就可以自己装反的。

网友B:
应该有真空引射器的,看看气路对吗

网友A:
9060是直插的吧

楼主(2008-04-30):
经过试验发现是测点问题,测量值就是实际值,不是仪器的原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