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位被自动置位,大家帮忙看下为什么.

楼主(2007-12-10):
我做的一个项目,已经用到现场去了,但最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大家帮忙看下为什么.
出问题的地方是下面一段程序:
A I 4.0
= L 1.0
A L 1.0
S Q 10.0
A L 1.0
AN M 43.4
FP M 4.4
S M 4.5
S M 4.6
在这里,I4.0和M43.4都没满足条件,但M4.5和M4.6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自动置1,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A:
只有这一段根本看不出来原因的,不过可能查查那些地址是不是在其它地方被调用过了

网友B:
查一下I4.0

网友C:
如果M4.5 M4.6在其他为止没有重复置位的话,着重检查I4.0 M43.4是否有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干扰引起

网友E:
因為樓主使用了L區域,要知道這個臨時區域并不是給您專用的,當L區使用完畢后就釋放了,其他程序如果要使用臨時區,那么也可能使用到L1.0,因此建議用戶如果需要長期使用,應使用全局變量。

楼主:
M4.5 M4.6我查过了,都没有被重复置位;
干扰的话,我开始也这么想的,但如果I4.0受干扰的话,那为什么Q10.0没有动作呢?
我使用L区域就是想作为临时存储的,这段程序执行完就要释放掉.

网友F:
㈠可能强制过M4.0,M4.5,M4.6,
停机,再起.
㈡有没有用到:MB4,MW4,MD2
检查.

楼主:
  ㈠可能强制过M4.0,M4.5,M4.6,
停机,再起.
㈡有没有用到:MB4,MW4,MD2
检查.
---------------------------------------------
都检查过,没有上述情况....

网友F:
这好象是内部存储器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稳情况,把MB4字不用,
换一个

网友G:
m和mb有存储重叠吗?
是不是累加器问题?能转到梯形图吗?

楼主:
 这好象是内部存储器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稳情况,把MB4字不用,
换一个
---------------------------------------------------------
这个倒没试过,回头试下,先谢了.

网友H:
估计就是yuanle说.
你采用的边沿触发.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m点取代估计问题会解决.

网友I:
yuanle说的对,L不是随意用的,m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J: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