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电动机负载为主的车间的总容量计算与电缆线径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12-10):
如题

楼主:
是不是按额定功率算就好了?

楼主:
从电机的铭牌上看,额定功率为11KW,额定电流为24.56A,这是压铸机上的,有22台.
电流是从额定功率除以效率再乘以22(i=22*p/y,y指效率)算,还是就按额定电流乘以22算.

网友:
有铭牌的按照铭牌标识,没有铭牌的一般按照速算口决 :三相电机每1KW约为2A,三相加热没1KW月为1.5A,将所有的相加。另外,考虑是否全部设备在同一段时间开启,并且考虑是否可能新加设备后将上述相加的值乘以一定系数。

网友A:
具体考虑因素挺多
总功率
是否同时工作
最大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等等
有专业书上有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