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

楼主(2007-12-10):
我现在用组态王与S7-PLC CPU-313C用MPI电缆进行通讯,另有两台艾慕生变频器想与组态王进行通讯,请问它们之间该怎么连接?

网友A:
1,变频器和PLC通信,组态王再读PLC内的寄存器。
2,PLC和CP5611连,变频器和串口连接。

网友B:
  1,变频器和PLC通信,组态王再读PLC内的寄存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采取什么样的系统集成方案,组态王支持直接和艾默生变频器的通讯。当然楼上两位的建议也是可以的。

楼主:
to:
  二两米粉
    1,变频器和PLC通信,组态王再读PLC内的寄存器。
2,PLC和CP5611连,变频器和串口连接。

 S7-PLC CPU-313C只有一个MPI接口,变频器和PLC通信,组态王么与PLC通讯。另CP5611是通讯模块吗?它有几个通讯口?
谢谢!

楼主:
我想能不能将电脑的232串口转485,485线一边和艾默生变频器的通讯,另一边用485转232口再接MPI电缆与PLC通讯,这样行吗?

网友A:
to 工人之家:
   变频器和PLC通信的话,只有通过PLC的D/A模块来采集变频器的输入输出。
   CP5611是你组MPI网络要用到的通信卡(安装在PC的)。如果你不组MPI网络,直接用485通信也可以。
   PLC和变频器都用485的方式通信也可以。最好用两个COM口。一个就232转485和变频器连,一个232转485和PLC连(PLC端最好用西门子的专用接头)采用MODBUS通信方式比较好。

楼主:
to: 二两米粉
谢谢你的指导!请问文中提到"CP5611是你组MPI网络要用到的通信卡(安装在PC的)",CP5611是装在PLC上还是电脑上?CP5611模块有哪几个通讯口?文中提到"最好用两个COM口"可S7-PLC CPU-313C只有一个MPI接口,哪来的COM?

网友D:
组态王的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A:
to 工人之家:
   不好意思,忘了你用的是300的PLC,就不能用串口的方式来通信了,就用你组的MPI,MPI网络和电脑通信的话,需要在电脑的屁股后面安装块通信卡(西门子的CP5611,CP5613都可以)。通信卡上只有一个接口,是用来和300PLC来通信的。
   变频器通过485的方式,可以另外接到电脑的串口(电脑自带的232口)上(com1,com2都可以)。

to sky31:
  亚控的官方网站上有下载,要不你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寄张光盘给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