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怎么设定值

楼主(2007-12-10):
我厂采用英威腾的变频器CHV100系列实现恒水位控制,但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看了说明书后,水位还是有变化,我们采用24V的传感器,同时保证输出频率多少时最经济,机械特性最好

网友A:
你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B:
采用水位传感器对水位进行恒水位控制,需要注意几点:
1、对水位值进行设定
2、在变频器功能菜单中采用PID模式
3、对于普通电机工作在25~40HZ的范围内,节能效益不错,对机电设备也有益。
4、如果水位变化反应慢,就需要调节PID值进行调整。

还有问题请来客服中心电话咨询。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网友C:
恒水位控制你怎么用矢量型的呀,浪费钱不是吗?

网友D:
没见过 恒压供水用矢量型的  钱多?

网友E(2011-02-06):
什么呀?一句有用话都没说

网友E:
根据用户的要求,本例中调节变频器参数如下所示:
P0.01 运行指令通道 1:端子指令通道。
P1.15 停电再起动选择 1:允许再起动。
P2 整组参数根据实际值输入
P4.12 上电时端子功能检测选择 1:上电时端子运行命令有效。
P5.02 S1端子功能选择 1:正转运行。
P5.03 S2端子功能选择 41:电机A无效。
P5.04 S3端子功能选择 42:电机B无效。
P5.05 S4端子功能选择 43:电机C无效
P5.17 AI1上限值 5.00V。
P6.04 继电器1输出选择 3:故障输出。
PF.00 供水模式选择 1:通用供水模式。
PF.01 供水压力设定源选择 0:数字设定。
PF.02 供水压力数定设定 根据实际需求设定(现设为50.0%)。
PF.03 压力反馈源选择 0:AI1反馈设定。
PF.11 A水泵类选择 1:变频控制泵。
PF.12 B水泵类选择 1:变频控制泵。
PF.13 C水泵类选择 3:休眠专用泵。
PF.18- PF.20 水泵额定电流 根据电机实际电流值输入。
PF.25 RT1输入功能选择 1:连接A泵变频控制。
PF.26 RT2输入功能选择 2:连接A泵工频控制。
PF.27 RT3输入功能选择 3:连接B泵变频控制。
PF.28 RT4输入功能选择 4:连接B泵工频控制。
PF.29 RT5输入功能选择 6:连接C泵工频控制。
PF.47 当前时间 输入当前时间(使用休眠泵一定要设此参数)。
PF.48 压力段数选择 1
PF.49 T1开始时刻 00.00。
PF.50 T1时刻压力 根据实际要求输入(现设为40%)。
PF.51 T2开始时刻 23.59。
PF.65 休眠时段选择 1。
PF.66 休眠压力容差 根据实际要求输入(现设为1%)。
PF.67 休眠加减泵延迟 根据实际要求输入(现设为6)。
PF.68 休眠唤醒使能 1:有效。
根据上述参数调整,恒压供水设备正常运行。两台变频泵根据供水量的需求,进行自动切换,并对新投加的水泵进行变频起动,对管网的冲击小;满足休眠条件,两台变频泵停止运行,休眠小泵投入运行,满足唤醒使能条件时,变频泵重新投入运行。

网友F:
如果是用的压力变送器反馈4--20mA或者0--10v直流信号,建议采用PID控制效果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