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inview触摸屏

楼主(2007-12-10):
我用MT506TV和西门子200国产PLC226通讯,开关量没有问题,屏和PLC间读写数据都是VD字节,我用VW+2字节来读写,但是在屏上显示***.**,写到PLC里的上是NAN不是数据!!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A:
VW显示的时候,字数选择2

网友B:
是的,VD显示,字数选择2,QQ470331240

网友C:
刚回个这样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3837

网友C:
我在那个帖子中的答复说得比较明白,如果那些数据选错了,就是楼主这样的结果。

网友D(2008-05-16):
PLC里面的位地址冲突

网友E:
在数据属性中的数值显示项,有输入下降和输入上限设置。如果数据超出设置范围,也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