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易坏的ABB CI830

楼主(2007-12-10):
各位搞ABB DCS的大虾:
    小弟今日遇到一个很怪的问题,我单位2001年使用了一套ABB的AC800F DCS系统,使用至今,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特别闹心的是一个CI830模块,一般使用到14个月左右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具体表现为Tx灯闪烁,而且最开始是隔几天闪烁一次,到后来是一天会停好多次,最后没办法,只有换掉,现已形成规律,为不影响生产,一般每隔15个月左右必须换掉一个CI830模块。而ABB公司给的答案非常程序化:元件烧损!
    小弟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能告知小弟一些你们使用CI830的经验和想法吗?

网友A:
检查接地!
你打开CI830底座卡,检查EMC模块是否击穿

网友B(2013-04-22):
现在还要CI830,SA801F,EI803F的花啊,找我买,还有原装现货,没拆封的。010-83682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