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7-12-10):
各位我两台3KW的自吸泵新买的.通电后几分钟电机就很烫.今天量电压是正常.阻值也正常.电流有一台是7.6A有一台刚启动是7.7A过了几分钟就是9A了.是三相的星行接法.负载不大.扬程也是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啊,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机质量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想电机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两台的电流都差不多.过了几分钟也都很烫.我电机是新的.放在那3个多月没用.今天才拿出来用的.我也有加油.转子转请来也很轻松

网友B:
质量问题

网友C:
我记得好象是实际工作扬程越小,电流越大

你是不是工作时的实际扬程太小导致电动机过载了

楼主:
谢谢.(我记得好象是实际工作扬程越小,电流越大)还要看压力.我那
扬程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看看空转发不发热,俩电机空转电流像差多少,不就知道电机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E:
你的水泵通水了吗,自吸泵第一次运转要求灌满水,有专门的注水口。

网友C:
出水口堵住一半看看?

网友F:
真的有点奇怪!

网友G:
检查一下确实是不是星接,看样子你那有可能是角接,才会超电流。

网友H:
是三相的吗?

楼主:
各位是三相的.也是星行的(((出水口堵住一半看看?))))为什么要堵住一半啊?????((( 你的水泵通水了吗,自吸泵第一次运转要求灌满水,有专门的注水口。))有通水.也有灌满水.

网友I:
过载或电机先天不足。

网友J:
想出口读的现象

网友K:
新机子刚运行,处于磨合期,但一定要各参数为正常值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解决拉.是我把水泵后面的开关开得太多拉.我现在把开关开小了.水泵后面的压力增大水泵电流也就变小拉

网友C:
和我前面说的把出水口堵一半的原理一样吧
其实不是压力增大电流减小,而是流量减小电流减小,电流和流量成正比

在扬程不变的情况下,管道减细,流量变小,电流变小
在管道不变的情况下,扬程增大,流量变小,电流变小

网友L:
可能是220V单相泵吧?
要不,你的卡流表有问题.

网友J:
出水口堵住一半看看

楼主:
谢谢就是电工九段:说的那样没错...

网友M:
看过没明白

网友N:
电流与压力什么关系?

网友O:
水泵出口有阀吗,把阀门完全关闭看一下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还大,除非机械问题,就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如果阀门关闭后电机的电流很小,那就是负载问题,运行时把可以把阀门关小点,就可把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了

网友O: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12-30 11:37:00 发表的内容:
  水泵出口有阀吗,把阀门完全关闭看一下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还大,除非机械问题,就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
楼主,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题目,你说的是自吸泵,我估计是齿轮泵吧,齿轮泵是属于正位移泵,不能关小出口阀门,上面所说的理论只对于离心泵实用,我估计是你的扬程选小了,要不就是管道阻力太大了!

网友D(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P:
记主大部分泵,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网友Q:
泵的功率计算是与介质的流量、扬程、压力、密度、效率都有关系,应从以上几个方面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