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7-12-10):
需要显示分辨率0.1um, 精度至少达到1um. 量程只要10mm就足够了,太长了反而不好.
不知道选用什么传感器较好? 光栅尺?涡电流传感器? 请有用过这种场合的同仁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工作环境如何?
可以考虑RENISHAW的开放式光栅尺啊.
人家做粗糙度测量仪也用的这个.行程好象也就10mm左右.

网友A:
基恩士
米依
欧姆龙
这三家的激光位移传感器都有。价格嘛也基本上是按照顺序由高到低。
米依的有模拟量和RS422输出 RS422最大输出频率2.5K 不过一般电脑只能接受到1.25K
基恩士的数字量我记得是需要他们的控制器,从控制器去数字量。
欧姆龙的也有两种输出。

网友B:
建议用光栅传感器。短行程内保证1um精度问题不大,0.1um分辨率可以通过信号细分获得,另外对检测速度要求如何?
电涡流传感器的检测量程(距离)和分辨率,精度都会成问题,

楼主:
物体移动的速度很慢,最多也就10mm/S.
我看过神视的涡电流传感器上说显示分辨率为0.1um,不知道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基恩士和欧姆龙的好象标的分辨率只有1um.
工作环境有腐蚀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