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设为主从模式

楼主(2007-12-10):
两轴设为主从模式,点动模式时还是不是同步走的。

网友A:
从设备必然会有滞后,关键看同步要求,至于点动模式下的同步问题,要看系统结构。

网友B:
想同步,做直线插补好了。
为什么还要做主从模式,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C:
“想同步,做直线插补好了。”
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B:
多少还是有点区别,都什么区别啊?在下不才

网友C:
插补,是将两个轴组合为一个轴来规划,组合出来的周与原来的轴在速度、行程上都有一定的变换关系,编程要麻烦一点。主从模式则只要针对主动轴的动作编程。另外。主从模式通常可以以外部的位置反馈作为主轴,这是插补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A:
“插补,是将两个轴组合为一个轴来规划”———意思点到了,不过有失严禁。

网友B:
主从模式通常可以以外部的位置反馈作为主轴,这是插补不可能实现的——更是有失严禁。

网友B:
插补依据有很多,理论位置,实际位置都可以做插补数学依据。
只是我们国产的典型用理论位置罢了,看起来好像“以外部的位置反馈作为主轴,这是插补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C:
看来,是我固陋了,学习一下.

网友B:
班门弄斧了,我就是那典型的半瓶水晃悠。

网友D(2009-04-30):
看了上面各位所说,我总结了一下:

同步是2个轴的事,可以使虚轴

插补是一个轴的事,都是实轴。

还请指教。

网友A:
同步是多个轴(一般为实轴)对一个轴(可以是实轴也可以是虚轴)的事,多为主从结构。

插补是多个轴之间的事,一般不分主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