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好一个PLC与组态程序

楼主(2007-12-10):
如何编好一个PLC与组态程序;本人也曾经编过几个小程序;始终感觉很渺茫,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同行,在接到项目后是如何,编好一个程序的。

网友A:
觉得要熟知工艺特点,作好程序的严谨.

楼主:
还有人给意见吗?

网友B:
1.接到项目时,首先要了解项目涉及的工艺,不能匆匆忙忙就去画图,如果不熟悉工艺,是不可能设计出好的控制系统,会走很多弯路的。

2.在熟悉工艺的情况下,规划设备的功能,分别有什么功能,是在下位机上完成?还是在上位机上完成?

3.画图;

4.编写上位监控软件和下位软件。

特别强调,必须先充分了解工艺!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很好

网友A:
Hitin 说得很好,所有程序画面都是围绕满足工艺要求去作的.所以了解工艺很重要哦.

网友D:
对,搞控制的人一定要懂工艺,要和使用方充分沟通

网友E:
大家强调的都是工艺,兄弟我说一下编程方面的。
   plc程序框架可以用自顶向下的方式搭建,便于系统扩充新功能,这点很重要。至于plc程序编写大家都不成问题的,兄弟就不说了。
   组态程序的架构也可以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其他比较重的我个人认为必须有编程基础(最好是vb或c的),这样你可以充分利用里面提供的功能函数,像citect的组态软件提供的cicode功能函数特别多,特别全,如果你没有编程基础,肯定做的组态也不会好哪去的。还有就是多看看别人的组态画面或是程序,弥补自己的不足,哪怕就是一点点收获,对你以后组态也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上楼的说得好,,,兄弟也正是想问这方面的问题。。兄弟也算是编过几个小程序,,包括WINCC和CITECT总感觉程序不严紧。。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F:
楼上的各位,说的很好。编程语言,其实是各种程序的基础。

网友G:
很想悄悄的问一句,什么是组态程序?

网友H:
是工艺最主要,再就是电气经验,需要积累的!
很多东西(现成作好的一段程序)都是可以,拿来用的,关键是积累!

网友B:
“中尉兄”说得很对!有高级语言编程基础(VC,VB等),以后所编写的程序都会编写得特别周密和完善。我很赞同这点。
    同时,有良好的程序书写习惯也是很必要的,如变量的命名方式,可以参看MICROSOFT VB的名称约定方式(举例说明:整数的变量可以在变量前加“int”,如intStep;又如intFinshTimes),这样一看就知道变量的类型。
    程序书写时采用缩进结构:
        IF X=Y THEN
           ......
           ......
        END IF
    这样做有利于查看程序和查错。
    同时,适当的程序注释对代码的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I: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8597
使用组态软件开发系统工程的一般步骤

请参看这里的文章

网友J:
大家好,通过在售后和市场部门工作,期间对国产PLC推广的艰难深有体会。
    在售后支持部门工作期间,我发现很多客户当设备出现问题时,连基本的分析都不做,就开始怀疑国产产品的质量。比如有一个浙江客户,新研制的产品在调试中出现误动作,根据我们电话了解的情况判断,问题应该出在外部传感器。但客户坚持他用的传感器都是进口名牌产品,不可能出问题,要我们到现场解决。等我到现场后发现该设备在调试中根据需要增加了一个日本品牌的接近开关,原来的2米线被用户接成了7米长,由于是后加的,电工走线时穿入了强电线管。我当即表示误动作的原因可能和该接近开关有关,将该接近开关从输入端子上拆除后,误动作消失。确定问题后,再将该接近开关的线从强电管里拿出,接上输入端子,问题解决。类似的事还有很多。

网友K:
谢谢啊  还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L:
先根据自己的能力看能不能熟悉要做工程的行业工艺,因熟悉一个陌生的行业比做程序难的多,当然也可以和甲方配合,那配合就是问题了.
再根据工艺做出图纸,图纸完成,思路流程就成型,基本就完成大半,程序自然也就有了,组太根据程序连接,显示与操作功能根据甲方要求.

网友M:
关键是让使用方满意。这是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