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7-12-11):
请教各位大侠:
    eview触摸屏怎样与欧姆龙PLC合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现在刚接触这方面的设备,有望各位大侠锡教.(主要是三菱变频器和欧姆龙变频)

网友A:
触摸屏数值输入到PLC,PLC用模拟量输出或者用485通讯到变频器。我一般用485通讯

网友B:
感谢jssw的帮助,485通讯我了解一点点,但触摸屏数值输入到PLC是放在PLC的程序哪个位置呢?可否给点程序作参考,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通讯的话只要把值直接赋给对应参数的地址就行了啊

网友A:
触摸屏数值输入到PLC在人机界面软件组态时自己选择的,一般放在数据寄存器里.我只是讲一下思路.因为我常用的PLC,变频器,人机界面等等跟你的不同,所以有程序恐怕也没有用.欧姆龙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三菱的我用通讯只用过一次,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源程序找不到了,好像挺麻烦的.PLC跟变频器的485通讯一般在PLC里有专门的数据寄存器,把数值设置完后有专门的内部触发继电器的.

网友B:
再次感谢 jssw的解答,有时间我再按这思路做做试验.

网友D:
这个可以用人机同时和PLC和变频器通讯。人机直接设置变频器的频率和其他参数,不用专门写协议。我有做过同时控制两台三菱的例证=子。
QQ285684322
linh82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