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灰屏,通迅中断

楼主(2007-12-11):
现用cp443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进行通迅(cp1613).最近老是出现画面上输入输出框灰屏.按钮所连接的变量实际保持为原来的状态.也不能操作.重新启动cp443无效.必须重新启动一下CPU.究竟是哪里的原因呢.(用的是多cpu与上位机通迅的.别的没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是WINCC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曾经做的400的软冗余,有时候它自动的连接到从CPU,数据无法下发。我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无法解决,就自己写了几句脚本判断,现在搞好了,断了它会自动的去连主CPU。我建议你最好自己写点脚本让它自动去连接。

网友B:
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741701471 请留下信息。 技术问题也欢迎一起研究

网友C(2008-01-11):
我觉得是WINCC的问题

楼主:
TO: 一秋
 能否将自动连接的脚本动作贴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吧.

网友D(2008-02-16):
我在厂里见过 部分数据可以更新,用的是也是以太网
但是电工把插头重插后正常

网友E(2008-05-20):
不应该是WINCC的问题,看看编程里面是不是少了哪个0B块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是程序中少了哪个0B块的话,至少CPU会停机的,只是与上位机WINCC画面数据通迅中断而矣.

网友F:
看看你的PLC24V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PLC与WINCC之间通迅采用以太网的形式,用ITP双绞通迅线,加了ELM以太网中继器,您是不是指ELM的24V电源呀。设备是400的CPU,您的意思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了吧,但是CPU运行正常,就只是通迅中断而矣。

楼主(2008-09-19):
再把这个贴子顶一下,现在设备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除了更换CP443外,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G:
还没有解决么,出现问题的时间不固定么,通讯问题是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