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

楼主(2007-12-11):
关于变频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的问题:1.什么时候需要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2.需要接普通三相电机还是刹车电机呢?请告知,谢谢.

网友A:
1.什么时候需要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只有在惯性很高,要求设备停车时间短的时候,这都的看设备的要求而定。一般都是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用

网友B: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电机降速时将电机反馈再生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以提高
变频器制动能力,确保电机能在设置的时间内快速停车。本产品适用于任何品牌
之变频器。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97%的再生电能回馈电网
, 节能多达40%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 制动,节能20%以上,
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通用制动单元:适合于所有品牌400V系列
0.75-400KW变频器,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度-+90 度范围能正常工作。可以
在户外条件使用, 可靠性较商业变频器大大提高。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有疑问可联系010-89838232

网友C(2008-11-11):
最近在找这方面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D:
普通三相电机就可以实用电子刹车的!

网友E:
同意1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