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菜鸟

楼主(2007-12-11):
    我想学VB编程,可有不知怎么学。我以前是用触摸屏和OMRON-PLC做的控制,现在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可我又不懂VB编程。请高手指点我应该怎么学,看那些方面的书。谢谢。 E-mail:998169kk@163.com

网友A:
找个电脑,装VB,MSDN看例程,实际试个项目.了解厂家的协议和接口函数.

楼主:
pqsh你好
    你能发个有协议和接口函数的例子给我看看吗?
  谢谢了。
E-mail:998169kk@163.com

网友B:
可以到网上找找.有很多的例子

网友C: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的,第一步按照pqsh:说得那样把软件装上。第二步手头有一本基本的vb书籍,电子或是印刷的都行,熟悉指令,学会自己调试,找错误。第三步,正式编程,按照pqsh:兄说的按照厂家的协议编写通信部分代码,用的比较多的modbus协议,可以在网上找到。做完这些你就可以试验和plc通信了。我对学vb的建议是:整体了解;用到哪查到哪。这样比较效率。

楼主:
中尉兄 山水 谢谢你们
    我用的是OMRON-C200HG的PLC它是用HOST LINK 连接的协议。你们手上有现成的吗?有的话可以发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