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电压保护?

楼主(2007-12-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过电压保护和过流保护有什么区别,如果电压高了的话,那么电流肯定也大了,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采用过电压保护,过流保护就可以保护了?

网友A:
概念不同,保护对象也不同,性质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如果电压高了的话,那么电流肯定也大了"?
-----------------------------------------
这种说法不对。

网友C:
呵呵,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本人以为楼主说的不对,过压和过流一般不会同时出现,过压时一般电流不大,过流时一般电压也不高。一点浅见。

楼主:
按照欧姆定律,那不就是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大吗?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帖~

网友E:
过流保护一般是用来保护短路和极严重的过载的,它的设定值比较大,比如电动机,电流整定值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因为要绕过启动电流.

而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再大也大不到过流保护的整定电流值吧
所以过电流保护不能代替过电压保护

网友F(2008-01-16):
ANSALDO: 欧姆定律。你是假设电阻是一常数的情况下才能得出这一结论,但实际情况大多不是如此。
我们提供专业的电压保护器。www.suny.cc

网友G:
同意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12-12 20:08:00 发表的内容:

过流保护一般是用来保护短路和极严重的过载的,它的设定值比较大,比如电动机,电流整定值一般是额定电流…

网友H:
 同意 由电工九段的过流的说法,过压针对电网电压.

网友I:
避雷器也属于过电压保护,你能用过电流保护代替吗

网友J:
1、过压不一定过流;
2、过流不一定过压;
4、欧姆定律,电压U = RI ,电流一定,电阻R大电压U高,电阻R小,电压U低;
5、欧姆定律,电流I = U/R,电压一定,电阻R大电流I小,电阻R小,电流I大;
6、所以不能用过流保护代替过压保护!

网友K:
还有一种极限场合,那是内部出现短路时,过流保护就显现出作用了。

网友L:
过压和过流保护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说过电压会造成电子元器件不可修复的损坏故障,如二三极管击穿等等很多,而这时候采用过电流保护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因为管子已经穿了.象这样的例子很多 ,自己多考虑吧

网友M:
哈哈!!学习了,过压不一定过流,过流不一定过压的.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过压保护主要是保护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之类的器件

网友A(2008-02-18):
采用阻容或者压敏电阻,防涌浪和谐波阻容效果比压敏好;瞬间单个电压尖脉冲压敏电阻好,主要的过大的电流可能超过压敏电阻的过流容量,损坏压敏电阻。

网友N:
过压不一定过流,过流不一定过压的

网友O:
电压高不一定电流就高,比如电动机,电压高时电流就小,对于电阻负载,电压高时电流就高,比如电炉

网友P(2011-05-13):
一,过电压保护是利用电压在超过所整定范围后跳开电源来保护用电设备不至于烧毁;

二,过电流保护是利用电流的原理,在电流超过所整定的范围后跳开用电设备;

三,过电流保护又可以分为:A,反时限过电流保护,就是用电设备在过电流时经过一定的时间来跳开电源,其过电流越打跳闸的时间就越短;B,过电流速断保护,这个保护一般可以作为线路或用电设备的主保护,在线路或用电设备在发生短路时用最快的速度跳开电源来保护用电设备;

四,“电压高了的话,那么电流肯定也大了”这句话是不正确的。1,在电流系统中可以用系列公式看出:p=1.732uI乘以功率因数,在功率一定的范围内变化的情况下,电压可以看成是一个常数(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电压的变化是不大的),电流会在功率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功率大的时候电流也就大,功率小的时候电流也就随之变小),2,在电流系统中的也有“复合低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所以说“电压高了的话,那么电流肯定也大了”这句话是错误的。

网友Q:
就这么大的容量,电压高。 电流肯定低。 搞清楚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