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号转换

楼主(2007-12-11):
请教各位专家,有一项目需要将伺服控制器的5伏脉冲输出接入PLC,但PLC一般接受24伏信号。请教有没有好的信号转换方案。最好不要用电子线路

网友A:
不用电子线路?
继电器?怕符合不了脉冲要求.
隔离模块,也是电子线路?
PLC有的也有5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