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07-12-11):
三菱伺服电机可不可以用通讯来控制啊?用PLC串口通讯来设置里面的参数,比如速度,脉冲个数,之类的,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进行控制,只是串口速率较慢,也缺乏实时性。

网友B(2008-08-18):
基本的看伺服的反馈分辨率,入门后还可结合电子齿轮比确定这一问题

可不可以 把这两个地方讲清楚点

网友C:
用J3,SSCNETIII,高速光纤通讯!接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