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漏电断路器可以两极接火线一极接零线吗?

楼主(2007-12-11):
我有两个220V/2KW电加热器能接到三极的漏电断路器上吗?两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

网友A:
用法新颖哈
对漏电断路器结构不太熟悉,个人觉得正常工作时因为合电流为零,里面没有零序电流出现,应该不会跳闸吧

网友B:
零线就直接短接了吧

网友C:
不可以,因三极只有A B C 没有 N ,外接零线保护器送不上电。如要用三极的,加热器串接接入A B C 任意两相。

网友D:
只要几个检测线圈的检测电流基本相等就没有问题。
里那样的接法不行,应当采用2极漏电开关。

网友E:
不可以!三相电流肯定是不平衡的,空气开关是合不上的!但是你可以试试看!看一下漏电原理图!

网友F:
 “两个220V/2KW电加热器能接到三极的漏电断路器上吗?两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 ”

1、三极的漏电断路器的输入,两个极接火线,一个极接工作零线N;
2、三极的漏电断路器出线接你的负载;
3、负载的保护接零应是不通过漏电断路器的保护零线PE;

网友G:
同意xeuxi的说法。
用开关其中两相。

网友G:
3、负载的保护接零应是不通过漏电断路器的保护零线PE;

三相漏电断路器有PE端子?

网友F:
三极的漏电断路器,用一个极作零线N,没有什么错!

网友F:
所有漏电断路器上都没有PE端子,因为PE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

网友F:
四极漏电开关可以当三极、二极用,三极漏电开关可以当二极用!

网友H:
“我有两个220V/2KW电加热器能接到三极的漏电断路器上吗?两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
理论上可行,无论几极,只要符合“进、出”电流平衡,就能运行。但是否真的可以使用,具体要看三极的漏电断路器内部的接线方式,有的漏电断路器内部有继电器,需要电源启动,而该进线电源(电压)有一定的规定要求。如果电压过高,则烧毁内部电路,反之电压过低,则无法启动继电器。

网友I:
不可以,不平衡,送不上电.

网友J:
不可以,接两相中心线就不平衡了;有负载就掉闸

网友K: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12-15 16:58: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两个220V/2KW电加热器能接到三极的漏电断路器上吗?两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
理论上可行,无论几…
--------------------------------------------------------------------------------------------

网友F:
下边类似情况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要按说明书接线:
1、漏电断路器内部的接线方式,有的漏电断路器内部有继电器,需要电源启动,而该进线电源(电压)有一定的规定要求。如果电压过高,则烧毁内部电路,反之电压过低,则无法启动继电器。
2、带电机缺相保护的不能

网友L:
漏电断路器检测的是零序电流.不是三相电流的平衡性

网友F:
1、漏电断路器检测的是剩余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不会跳闸!
2、有些有缺象保护的漏电开关断路器,要按说明书接线!

网友M:
应该可以,只不过只能当普通开关用,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N:
刘志斌:
   你不要信口雌黄!你见过3极漏电断路器长什么样吗?你用过3极漏电断路器吗???
   说你啥都不懂,你还不服气!
    白痴+无聊
不要再现眼了!人丢大了,就不能称作人了!!!

网友O:
现成的东西在,何不试验一下,又不会出什么事的,

网友I:
呵呵 JSS135先生言重了,刘老师理论还是可以的,实践经验吗,几乎等于零!!

网友F:
"JSS135"的个人资料   工程师积分:213  积分规则 [主题] [回复]

总共有 8 条记录  1 / 1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主题  发表时间 发表版面
• 月亮妹妹怎么下岗了?  2007-11-15 12:40:00 工控人生论坛
• 致周公  2007-11-7 12:14:00 电工论坛
• Jena,你可肯让我一睹芳容?  2007-1-14 19:23:00 工控人生论坛
• 恳请激情如火和李春发  2006-6-28 11:55:00 版务交流区
• 帮帮我吧,痛苦啊  2006-5-12 15:12:00 工控人生论坛
• 感谢工控网的厚爱和牵挂  2006-3-30 14:33:00 工控人生论坛
• 呼吁:各位斑竹和编辑老师  2006-3-29 22:56:00 工控人生论坛
• 请教:变频器一拖三的问题  2006-2-15 10:08:00 变频器与调速论坛

网友P:
这样是不行的!我试过个!漏电开关是不行的!我曾经用三极漏开带2盏  220V 400W的纳灯跟本就合不上闸,后来我把漏电的那部分给拆了呵呵!就可以了合闸了!其实懂行的一看就知道,我把它改成三极开关了,已经不能实现漏电保护功能了,跟普通的三极开关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JSS135在 2007-12-17 17:07:00 发表的内容:
  刘志斌:
   你不要信口雌黄!你见过3极漏电断路器长什么样吗?你用过3极漏电断路器吗???<b…
--------------------------------------------------------------------------------------------
这样不好!
有一些问题不用见过,也可知道!例...人是从哪里来的.
lsg1971: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17 12:07:00
    漏电断路器检测的是零序电流.不是三相电流的平衡性

这已说的很清楚了,不明可以拆个来看看.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吕曙光在 2007-12-17 21:35:00 发表的内容:
  这样是不行的!我试过个!漏电开关是不行的!我曾经用三极漏开带2盏  220V 400W的纳灯跟本就合…
--------------------------------------------------------------------------------------------
纳灯触发时产生的高电压会使漏电成几十倍增加,如线路稍有绝缘不良,漏开掉闸也不出奇.你用个普通灯炮或换个四(两)极漏开试试看.
三极漏开执行机构使用电压是380伏的,如用于二相一零,接线时就要区分输入.

网友Q:
赞同刘志斌的说法,有学问。
可惜某些人。。。。。。不虚心学习,还出言不逊。

网友C:
三极漏电如电源端接成A B N的话,内部漏电保护电源不正确的话如从B N 取电就失去漏电保护的作用,不安全。

网友H:
3相漏电断路器取用电源,有2相的,也有3相的。
如果取用电源是2相,在使用2相负载时,进线电源及负载必须与内部取用的电源相同,否则不会动作。
对于漏电断路器取用3相电源,任意2相进线都不受影响。

网友R:
为什么都把问题说的那么复杂?可以就是可以,断路器不是电机保护器,哪来的什么缺相保护,它的功能只是漏电和过电流保护,如果在加上缺相保护,那就不叫漏电断路器了!!我是以实际说话的!因为我自己就接过而且用过,相线接两边,零线接中间(接法可能会因断路器的厂家不同而有所区别,只要把两根相线接到漏电断路器的检测线路所用的两端),漏电和短路绝对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R:
xeuxi:两个220V加热器串联后接380V他们的功率还能达到原来的功率吗?除非你有440V的电压,然后才能向你说的那么做,不过断路器能否承受这个电压还是个问题!

网友R:
一只孤雁:漏电保护需要三相电流平衡吗?你哪个老师这么教你的????照你这么说配电变压器的主配电盘那不是要永远也送不上电了?

网友R:
xeuxi: 看清楚楼主的问题!人家说了把零线外接了吗?

网友R:
电工九段:说的对!看人家多谦虚!虽然说自己'不清楚',也能把原理说的出来

网友R:
老菜鸟:
    只要几个检测线圈的检测电流基本相等就没有问题。
里那样的接法不行,应当采用2极漏电开关。

漏电检测线圈有几个啊?每一个漏电保护器只有一个漏电检测线圈吧!你说的那个应该是电流检测线圈吧!电流检测需要每组的电流都相等吗?只要线电流不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断路器就不会跳~!

网友K:
哈哈,楼上的真强!
值得学习!

网友F:
昨天我们技师班的学员拿来一个漏电断路器:
1、4极的漏电断路器,外观看断路器和漏电保护部分是分开的,左半个是断路器,右半个是漏电保护环;
2、如果你不用漏电保护部分,可以从左半个断路器的输出端取电,这样负载电流不通过漏电保护环;
3、如果你要漏电保护功能,可以从右半个漏电保护部分输出端取电,这样负载电流通过漏电保护环,有漏电保护作用;
4、这是4极的,可以当3极用,也可以当2极用,接线时,工作零线N按进出线端子的标记N接,没有问题!
5、如果你接的负载是空调,不能合闸的原因是,你的空调外壳可能有重复接地线,或空调外置部分的金属铁架可视为接地,所以出现不能合闸;
6、这时,你将空调的所有其它接地线摘掉,或将空调外置部分与铁架之间绝缘,就不会有问题了!
7、在接线时,绝不能,火线从左边断路器的输出端取,而工作零线N又从右边漏电部分的输出端取电接线,如果这样接线,你的断路器是无法合闸的!

网友K:
5、如果你接的负载是空调,不能合闸的原因是,你的空调外壳可能有重复接地线,或空调外置部分的金属铁架可视为接地,所以出现不能合闸; 6、这时,你将空调的所有其它接地线摘掉,或将空调外置部分与铁架之间绝缘,就不会有问题了!

表述不清或错误!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2-20 11:11:00 发表的内容:

昨天我们技师班的学员拿来一个漏电断路器:
1、4极的漏电断路器,外观看断路器和漏电保护部分是分开…
--------------------------------------------------------------------------------------------
看来刘志斌是教技师班的老师了.作为一个电工冒昧的评论一下您这7条.
第1-4条您介绍的非常清楚,就是未免有点太幼稚.
第5.6条不管您是老师还是技师首先表述不清.对简单的重复接地和保护接地实际应用不理解.
第7条您这样说没错误非常对.可给我的感觉您对漏电开关原理及实际应用不清楚.
说的可能过了点,谁让您是刘老师呀!
希望您理论联系实际.许多实际的东西在书本上可找不到啊!

网友S:
肯定不行,工作原理是矢量和为0。

网友K:
下面引用由陈二诚在 2007-12-20 14:59:00 发表的内容:
  肯定不行,工作原理是矢量和为0。
--------------------------------------------------------------------------------------------
不怕你笑话,我连矢量和为0也不知道,但我肯定告诉你:行!

网友R(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T:
同意电工九段,但不推荐这样做,若是电磁式漏电断路器问题不大,若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则有可能拒动。

网友U: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结果,有没有哪位把漏电保护的图弄几张上去(我的级别不够,发不了)。我还要说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探讨是要用实践去检验理论,不然就不叫理论。理论可又是指导实践的!!

网友V:
4极的,可以当3极用,也可以当2极用

网友W:
3极,也可以当2极用

网友W:
3极的,可以当3极用,也可以当2极用

网友X:
    完全可以使用,漏电保护器只检测零序电流,只要有旁路电流通过就可以跳闸,存在平不平衡的问题吗?试想一下即使是三极的我只接两极就会跳闸吗?

网友Y(2009-04-26):
不要试吧?危险呀

网友Z(2012-07-26):
三极漏电断路器检测装置的工作电源是380V,而不是220V吧,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A:
肯定不行。要是行,你的保护还有啥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