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开关来控制变频器启动与停止

楼主(2007-12-11):
浮球开关来控制变频器启动与停止.
浮球开关的点是接到变频器上的那个输入点啊。
步骤:浮球开关接通后,变频器应该运转,液位到了后浮球开关断开。就这么简单。可我手上有台ABB变频器ACS550 不知道浮球开关的点应该接在变频器上的那个输入点。请大虾告知。我好急着用,先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啊!!!   快帮帮忙啊!!!

网友A:
接到那个都行,再变频器里设定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频器的逻辑输入点是可以设定的,在说明书中设定一下启动停止就行了,之前先选一下方式。

网友B:
4(+10V)号和13号,数字输入1,可编程.默认2=起/停.设置为默认值就是起运和停止功能.

网友B:
是10号(DC24V)和13号.

网友C:
要是页面是晃动的话,最好是通过中继倒一下,如果不那么变频器会频繁的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