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源常见故障问题分析

楼主(2007-12-11):
文章摘自:上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仪新闻中心技术部
1.   按“自检”按钮后,电源立即过压,为什么?
原因:这是典型的过压保护动作,高压回路有开路现象。
检查:1)高压隔离刀开关是否打到“电场”位置;2)变压器的接地线是否断开;3)配有阻尼电阻的还要检查阻尼电阻是否烧坏或未安装牢固。
2.“自检”、“高压”、“电流选择件”均能合上,但四个表头都无指示,为什么?
原因:这是因为主回路的保险丝烧断造成的。
根据原额定电流值更换主回路熔断器即可。
3.开机后,一次电压和一次电流有显示,但二次电流和二次电压无显示。为什么?
原因:三根取样线V、I、0接错或未接上端子。
检查三根取样线V、I、0,重新接好。
4.正常运行后,突然mA表没有显示,但二次电压有显示,为什么?
原因:表头坏或变压器内内部取样电阻坏。
用完用表直流电压5V档测量I、0(即mA表两端)是否有几伏电压(满刻度5V),如有,说明表头坏;如没有,将高压变压器输出短路后,合上电流档,到变压器侧测量I、0两端是否有几伏电压,如还没有,则是二次电流取样电阻坏,请在mA表两端并上一个电阻即可。阻值计算按照如下公式:R=5.5V/mA表的满刻度值。
5.正常运行后,kV表没有显示,一次电压也没有,但mA表显示正常,为什么?
原因:这是电场内部某种原因引起短路故障。
检查:1)做开路试验。将变压器输出端的高压线断开或刀开关打到悬空状态,在控制柜侧按“自检”按钮,观察kV表和一次电压表的变化,如kV表和一次电压表都有很高的数值,说明变压器能正常升压,电源是好的;2)用2500V摇表摇电场的绝缘电阻,如阻值很小,说明电场内部短路。
6.电源投运后,kV表和一次电压表有显示,但显示值都很低,但mA表显示正常,为什么?
原因:这是因为电场内部绝缘子脏或潮湿引起爬电造成的故障;也有可能是穿墙瓷瓶炸裂引起。
检查:1)可做开路试验;2)停机检修电场内部。
7.一台电捕焦油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kV表和一次电压表显示值都很低,但mA表显示正常,为什么?
原因:这是因为电晕线上粘上了焦油,使煤气电离的电场力减小了,效果差了,致使二次电压很低。
用户可停机冲洗本体内部,效果即可改善。
8.电抗器被烧毁,是什么原因?
原因:控制这个电抗器的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有可能是使用环境脏引起接触器接触不良,以致烧毁电抗器。
更换电抗器和控制它的接触器

更多技术问题请咨询:http://www.mc-saic.com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