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星型与三角型区别

楼主(2007-12-11):
电动机星型与三角型的接线不一样。对其工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星三角启动一般用于大功率电机启动

网友A:
三角型为全压启动

网友A:
星型为降压启动,

网友A:
星型启动的电流为三角型启动电流的三分之一

网友B:
接错了可能会烧电机,因为两种接线方式的相电压不一样。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论坛上讨论过多次.所谓星形接法是指三相电动机的三个极相组的三个头(或尾)接在一起,三个尾(或头)作为三相电源的输入端;所谓三角形接法是指三相电动机的一个极相组的头与另一个极相组的尾相接,三相互相接在一起形成三个端点作为三相电源的输入端.一般国产电机4KW以上为三角形接法,4KW以下为星形接法.常说的星三角启动是功率较大的电机的一种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D(2008-11-21):
为什么星型启动电流比角形启动电流少那么多?怎么能计算?

网友E:
星型接法,加在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角形接法,加在绕组上的电压为380v。

网友F:
星:角= 电流是 1/1.732,   功率是1/3

网友G:
为什么星三角启动会是降压启动? 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H(2009-04-10):
就是星型与接法与三角型接法啦!一个220V另一个为380V

网友I:
管理 二十四桥明月夜 X[明月夜]
积分:2844
帖子:1899注册时间:2008-3-16 22:31:00 9楼 回复时间:2008-11-22 14:19:23 星:角= 电流是 1/1.732, 功率是1/3

--------------------------------------------------------------------------------------

我那时一直以为星角电流比为1:1。732,实为1:3;

网友I:
没人指出我的错误,说明别人也是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