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度表出现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7-12-11):
今天做了个小的温度控制系统,就是用温度仪表来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来控制加热管的通断.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温度表带上限开关.我接好之后,通上电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温度到达上限,开关闭合,接触器线圈得电闭合时,温度表的开关来回跳.之后我把上限开关和接触器线圈之间的线断开后,问题就没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表的问题

网友A:
不是仪表的故障,应该是参数设定和接线的问题。

网友B:
你看看你的PID参数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温度PID三个都要设的!

网友B:
你可以加大PID参数中I和D的设定值!你也要看你采用测量问题的是热电偶还是铂电阻!反正就是尝试着改变PID参数,应该问题能解决!你设置的参数灵敏度太高了!这3个参数一定要配合起来用!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