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PC与触摸屏无法通信!!

楼主(2007-12-11):
我用的是Z-TEK的USB转串口插头、ADP软件里设置PC通信口为COM1,触摸屏通过COM2通信,连接是显示通信口打开失败!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楼主(2008-01-17):
没有人看到吗?

网友:
诶··USB转串口经常出问题。需要运气碰。。。同牌子,同型号都可能有好有坏。

不过假如是通讯口打开失败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USB转串口的问题。一般我用usb转串口都是通讯超时失败。而不是通信口打开错误。

网友A:
USB的不好用啊

网友B:
  我80元买了一个根本就连不上

网友C:
还是找个有COM口的本本吧,这些烦恼就没有了.

网友D:
初学PLC:
 你是那里的朋友,有问题可以联系我.BEIJING@WEINVIEW.CN
你的问题我看了一下,首先我不了解你的ADP软件,不过我知道你是要你的ADP软件和HMI通讯对吗?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晕了.
如果我的设想是对的话,那么在你的PC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一看你的USB-RS虚拟的是哪个串口,也可以在高级里更改串口号,然后你在你的ADP软件的通讯设置里也设置相应的串口号.那么只需要你的软件和HMI产品的通讯速率,校验等一致就可以了.
如果还通讯不上的话,通讯线没有问题的话,你要了解你的USB-转串口设备可否给HMI串口供电--有的HMI的串口是外供电的.这样就可以慢慢解决问题了.

楼主:
同样设置的情况下,利用PLC的PC/PPI电缆跟西门子的S7-226 PLC通信没有问题的,我怀疑可能是跟触摸屏的通信协议不兼容!

网友E:
去买块笔记本的串口卡吧..那种比较稳定..USB转的确实不太好..

楼主:
现在是通信等待超时的错误了!
有没有办法啊?

楼主:
一个串口卡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F:
现在不是有好多原装 的USB—RS232的通讯线吗?
不就行了吗,还要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