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屏上显示时间,怎么操作啊?lg的plc

楼主(2007-12-11):
我用的EasyManager软件,新建一个程序,我连接的plc是MASTER-K120S,K7M-DR60U
要在屏上显示时间,请高手帮帮忙。
我试了好久了,还不行,急啊

楼主:
不像西门子,三菱的
没有时间元件

网友A:
系统参数中选择时钟来源:内部RTC.
然后添加数值输入元件或者数值显示元件(不可以更改时钟)
地址RW60000,"秒“;RW60001,"分”;RW60002,"时“
    RW60003,"日”,RW60004,"月";RW60005,“年”

楼主:
多谢版主!
你真是好人啊
顶------------

网友B:
版主正解!效果如下:

网友C(2009-02-06):
地址RW60000,"秒“;RW60001,"分”;RW60002,"时“
RW60003,"日”,RW60004,"月";RW60005,“年”

内部自带,不需要读PLC

网友D:
时间过一段日期会不准确,应该做一个修改时间的画面.

网友E:
能看到系统的运行累计时间吗?

网友F:
累计时间需要编程的

网友G: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H:
在编写程序时不能设定时间显示吗,要在屏里设置,

还是不太懂,

网友I:
我的508S的在屏幕上可以显示时间,但是关闭电源之后,第二天开起来时间就不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J:
对:dugang 关于

我的508S的在屏幕上可以显示时间,但是关闭电源之后,第二天开起来时间就不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屏里的3V钮扣电池无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