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流量开关!

楼主(2007-12-11):
我需要以下流量开关:TELEFLO FLOW INDICATOR-KEENE MO 861BC-51B06/1“NTPF

有哪位知道请联系:djgc_auto@126.com或直接回复,感谢!

网友A:
我有其他型号的

网友B(2008-02-22):
你需要的流量开关不一定要哪种型号吧,都可以用的,我前几天就装了一个,好用的,短信联系13705580035

网友C(2009-02-13):
热传温差技术是流体控制领域最前沿的一项技术, 它的成功应用,解决了困扰工程界的流量瞬时检测的难题。如此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促就了SHOWNNER国际一流品质的形象。www.shownner.com

典型特点:
1.没有任何活动部件,因此与机械式流量开关相比它不会因为腐蚀、断裂、挡板变形等原因而造成失灵;

2.适用于不同介质的流量监控,包括一些不纯净的液体和气体介质;

3.插入式安装方式,满足多种管径安装要求;

4.流量检测范围宽,精度高,可满足客户对流体不同流速的控制要求;

5.LED灯清晰指示介质流动的状态;

6.开关量输出连续可调,操作简便方便。

7.超长的使用寿命与免维护设计相结合,让您的设备彰显巨大的竞争优势。

诸多的产品优势已经在工业电炉,焊接设备,激光设备,微波设备,玻璃机械,润滑机械,印刷机械,机床,以及大型变压器等领域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