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关于增量式PID温度控制

楼主(2007-12-11):
我的PID控制思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教高手。
1,温度从0开始上升,全速加温。当温度进入调节范围,系统最初是全速加温,输出的控制量是最大的,在没达到目标值之前,PID增量是正的,这时候输出我用上一个值减去增量();
2.当达到目标值,超过后,增量变负,此时是上一值加增量,当 超调或者输出等于0后,此时温度下降,这时候需要设定PID输出初值,不然总是0了,这个初值我设为最大输出。

楼主:
高手都不愿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你好象还需要再看PID的基本原理和编程方法。

网友B:
1、你要对温度实现闭环控制;
2、你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控制加热功率?”
3、例如,你可用可控硅交流调压来控制交流电压的方法来控制加热功率的大小;
4、下来是你如何检测温度,如何给丁温度,如何把外温度的变化转化为电量,
5、这样用有关的PID控制电路,输入你的温度电量,控制交流电压的大小,控制加热功率的大小,最终实现温度的闭环控制;

楼主:
谢谢二位指教
我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开关,采用PWM控制加热装置,PID输出用来控制占空比。

网友B:
“我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开关,采用PWM控制加热装置,PID输出用来控制占空比。”
1、你用固态继电器作为输出功率开关,采用PWM控制占空比调压方式,解决了加热功率的控制问题;
2、用PID的输出控制PWM占空比。
3、你用什么检测温度?你给定温度的方式?以及PID输入的电量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热电偶检测温度呀。AD转换测温度,电压。
给定温度还有什么方式?软件设置,实时查看测量温度,对比,PID控制,就是这样呀

楼主:
调了几天了 总是没有号的效果,不知道哪里出来问题

网友B:
我建议你分段调试:
一、先开环调试;
1、先带假负载例如灯调试
(1)调试固态继电器作为输出功率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2)调试PWM调宽调制是否正常;
(3)PID调解器是否正常;
(4)开环给定是否正常;
(5)反馈控制是否正常
2、再带负载实体调试:
二、后闭环调试;
1、先调试给定范围是否合适;
2、再调试反馈量是否合适;
3、温度显示是否正确;

网友C:
如果是仪表的话,启用仪表的PID自整定功能,让它自己算出来合适的PID参数,80~90%都可以达到要求。如果是其他的不能自整定的控制设备,如果PLC的PID控制等,可以参照先加大P值,等温度波动小了后再增加I值,效果有改变再设定D值。这样你只能根据经验和现场的情况自己摸索了。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