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变量记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1):
在WINCC项目的启动列表中选中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激活项目时有时激活到变量运行系统时自动取消激活,有时长时间激活不了项目,请问储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查一下吧,估计你是把WINCC项目放到了中文目录下了,QQ:5634889

网友B:
too old问题
WinCC项目不能激活解决办法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3

楼主:
谢谢二位解答,项目路径中没有中文字符,不过计算机名称是中文.不知这影响否?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边学边走在 2007-12-12 14:4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二位解答,项目路径中没有中文字符,不过计算机名称是中文.不知这影响否?
--------------------------------------------------------------------------------------------
Wincc的項目全路徑就是:計算機名+項目保存目錄名
您說有沒有影響呢?

楼主:
我将计算机名改成拼音试之,故障依旧,将360及杀毒软件卸了试之故障依旧。是否是之前杀毒时对系统有所破坏呢?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请储位谈谈

网友D(2009-06-08):
激活WinCC时,如果有变量记录,路径里不能有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