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纸板类物体的运行长度

楼主(2007-12-11):
如何检测纸板类物体的运行长度???

网友A:
用编码器和光纤,计算脉冲数。换算数据长度。

楼主:
正反转动不定,只测正向运行!!

网友B:
瓦楞纸生产线上测纸板长度的方法是在纸板上放一个橡皮轮,带一个编码器,记录编码器脉冲数就换算成长度。方向无所谓,因为编码器有正向加,反向减的功能。

楼主:
有具体的制造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