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V Plus 600怎么进入安装模式

楼主(2007-12-11):
现在的PC和触摸屏不能连接,在RSLinx中 找不到屏的RS232口  想把屏幕中的端口设置复位一下 改怎么做  触摸屏是 PanelView  Plus 600

网友A:
请问能描述详细点么,是什么情况下连不上的

网友A:
屏幕端口不能复位的,除非你找技术支持帮你重新刷固件。你可以试着换台机器连连看

网友B:
楼主:
    你的触摸屏为什么不用以太网通讯呢??